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
/***************************************************
程序功能:动态显示文字“welcome”
----------------------------------------------------
测试说明:观察液晶显示
****************************************************/
#include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Cry1602.c"

uchar *s1 = "welcome!";

void main( void )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uchar i;
    WDTCTL = WDT_ADLY_16;               //间隔定时器,定时16ms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LcdReset();
    DispStr(4,0,s1);
    LocateXY(0,9);                      //确定写入字符的显示位置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12;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while(1)
    {
        LcdWriteCommand(0x05, 1);           //整体显示右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
}

头文件一部分:
/*******************************************
函数名称:LocateXY
功    能: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ocateXY(uchar x,uchar y)
{
    uchar temp;

    temp = x&0x0f;
    y &= 0x01;
    if(y)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1);
}

请问一下:这个 LocateXY中x为列y为行,x取值为0-15,y取值为0和1, LocateXY(0,9);   是不是反了 LocateXY(9,0);但我试验过了后者不行,为什么呢?想不懂了。
还有这个延时函数是如何达到250ms的?、

网友:
关于LCD1602的部分需要自己阅读资料去
关于延时的部分,注意到你的看门狗定时器设置的定时间隔是16ms(WDTCTL = WDT_ADLY_16;),
然后你在清除看门狗中断标志之后让程序卡在循环(while(!(IFG1 & WDTIFG));)中,直到下一次看门狗中断标志产生。
由于你并没有使能看门狗中断,只是设置开启看门狗定时器,所以不会进入中断服务。

其实上面的语句只是看这代码猜测的,并未经过核实。另外,无轮如何这个延时都不是250ms,或许例程并没有太在意注释的准确性吧

网友:
其实这个lcd1602你写对了时序就行了。这个的时序应该说不那么严格,所以你都可以参考下别人51的例程来写。

网友A: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看这句,第二行比第一行地址还小,好像是0xC0吧,还有我觉得逻辑好难理解,干嘛不直接赋值
if(x==0) addr=0x80+y;
      else  addr=0xc0+y;

两句话搞定

网友:
那个250毫秒就是看门狗定时器,应该是多次中断的总时间吧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只延迟了16ms,没有250,应该是备注错了

网友:
y &= 0x01;
这句的缘故吧

网友:
给你一个附件,你可以自己参照一下。

1602液晶静态显示.c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看这句,第二行比第一行地址还小,好像是0xC0吧,还有我觉得逻辑好难 ...

你这样写不是吧x看做是行了 ,y看做是第几列了 ,可以我的例程上x是看做列的,y是看做行的啊 ,是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