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移动电源增加磁吸功能

楼主:
前几天看到网上介绍了一个带磁吸功能的移动电源,就想可以自己把移动电源改造一下,DIY一个。

找出两年前买的一个移动电源,这是一个10000mAH的聚合物移动电源。使用这个移动电源是因为它的外壳是塑料的,对磁力没有影响;另外它的体积较大,也方便改造;此外它也比较容易拆,有些移动电源很难拆,拆了也不好还原。

准备好工具,需要镊子、螺丝刀、强磁铁、双面胶等。小磁铁是从一个包装盒中拆取的,只有两个。

拆解过程就省略了,拆开后可以看到电池部分是由两块5000mAH聚合物电芯组成,加上一个电源板,和现在移动电源的电路区别不大。

先试试磁铁的效果,可以轻松将USB线吸住。

用双面胶将磁铁包住,然后粘在外壳上。为什么使用双面胶而不用其他的强力胶水?是因为想如果安装得不合适,还可以方便的拆下。而且现在使用双面胶的地方太多了,小到电池、大到数千元的单反相机镜头都用双面胶固定。

外壳和固定电池的泡沫间有间隙,正好可以把磁铁嵌进去。

外壳上再用标签纸做个记号,方便查找磁铁位置。

最后的效果只能说一般,一是因为USB线大头这段吸力较强,小头端吸力很弱(可能与材料有关,试过几根不同的USB线都一样),使USB线吸附效果不太好。此外USB线还是有一些张力,也使得USB线不容易吸附。在就是磁铁数量少了一点。

如果要实现移动电源整体吸附功能,要需要增加更多的小强力磁铁。网上一般一个这样的磁铁大约是0.2-0.3元,等有空在淘几个,多加几个磁铁在试试效果了。

网友:
现在的智能手机,包括液晶屏已经不怕磁铁了,大胆使用
锂电池放电其内部发生的是化学反应,不会收到电磁场的干扰。
楼主的改造可行。

网友A:
这个是要干啥呢?磁吸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干啥呢?磁吸干嘛?

这个是仿制网上的移动电源,一个功能是吸附数据线,另外一个功能是移动电源可以吸附到其他东西上。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定时炸弹吸在墙上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macbook电源接口那种扔过去就自己吸住了的那种,很方便,结果。。。不过这个吸住数据线也是很实用的说,换成吸住那种短的数据线5cm长的那种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