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的问题

楼主:
pic初学者: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92196758\QQ\WinTemp\RichOle\11Y2)WG(J9FP$@3_2~`KEJF.png请问下,出现图中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好像就是因为你用的免费版,不能进行编译的意思。 或者是模式设置的生成模式不正确,lite mode我也不清楚是个啥,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模式。第三种可能就是你没破解好。

网友:
lite mode 指的是免费2K(或1K?,记不得了)版,如果编译的结果较大时,不会再编译,并出错.

网友:
帅锅,先破解再用哈

网友:
看这个样子需要破解吧。破解下这个软件,再去试试。有时候软件不破解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的提示信息的。

网友:
代码量支持不大,应该是没有破解吧,注册机破解下

网友:
在pro模式编译

网友:
先破解才能用pro模式,注意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