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晶振不起振

楼主:
画了个stm32f407的开发板,焊完不能下载,晶振不起振。测了电源脚有电正常。
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拜托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晶振放在CPU反面?一般在正面吧

网友:
焊工不错,貌似一坨!
干嘛非得用0603呢,这么大块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放在CPU反面?一般在正面吧

其实正面走线满了摆不下

网友C:
楼主说的晶振可是Y4 8M晶振? 按道理不外部晶振不工作的情况下,内部的会自动启动,可以正常下载,是不是再检查下以下几个部分(并不是说不是晶振的问题哦,只是先做到成功下载,再去排除问题,找到晶振的问题):
1.复位电路的焊接是否存在虚焊,导致无法成功复位
2.V_BAT的连接
3.重点看下BOOT0 BOOT1的选择与LZ用的下载方式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晶振可是Y4 8M晶振? 按道理不外部晶振不工作的情况下,内部的会自动启动,可以正常下载,是不是再 ...

1.复位脚3.3V
2.同样的板子有两片,一片VBAT-B比VCC3.3小零点几伏,这个正常,但依然不能下载。
另一个VBAT-B比VCC3.3大零点几伏有点诡异
电池都没接,是悬空的

3.BOOT0 BOOT1跳帽接地IO电平为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正面走线满了摆不下

晶振一般确保在一面,且尽量离MCU比较近,这应该是优先走线的

网友D:
量一下晶振两端有没有电压,大概1.6V这样

网友: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没外部晶振也振。看看其他的吧。还有晶振画法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E:
恩,正如楼上们所说,与晶振关系不大的。没晶振都一样下载,默认都是使用内部RC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晶振可是Y4 8M晶振? 按道理不外部晶振不工作的情况下,内部的会自动启动,可以正常下载,是不是再 ...

对的,我看楼主发出的图片,板子是有地方给晶振走线的。但是楼主却放在了底层。这个会不会有影响真的没有试过。您的回复很全面,手动赞一个。

网友:
楼主焊工有待提高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我看楼主发出的图片,板子是有地方给晶振走线的。但是楼主却放在了底层。这个会不会有影响真的没有 ...

谢谢~
我也没尝试过不在同一层,但是一般只要是空间够 没有特殊需求  还是类似主时钟 或者关键信号的走线  都不换层为最优~

网友:
楼主在确认下下载器的正常工作,下载口的正常接线,附上硬件参考手册,再详细对应自己的设计进行检查

STM32F4xx硬件参考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也没尝试过不在同一层,但是一般只要是空间够 没有特殊需求  还是类似主时钟 或者关键信号的走 ...

对的,我同意您的看法呢。毕竟换了层了,然后它这个晶振再不起振。说不清是哪个方面的问题了,只能给怀疑的方向了。

网友G:
晶振不起振的最大可能性为主芯片存有虚焊,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启动。另外主芯片各路引线过长,需考虑寄生电容对芯片的影响问题。

网友H:
下载好像和晶震没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次把8m和32.768khz的画反了,还是可以下载。只是运行不正常,它用内部的4m时钟了。。你可以先去掉晶振下载。。看看。。。你的晶振好像用错了。。一般用无源的。

网友:
这种四角的晶振另外两脚要接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晶振两端有没有电压,大概1.6V这样

吧晶振卸了,两脚对地电压都是0.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好像和晶震没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次把8m和32.768khz的画反了,还是可以下载。只是运行不正常,它用内部 ...

我把晶振都卸了,依然不能下载
晶振是无源的 yxc 8.0sd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一般确保在一面,且尽量离MCU比较近,这应该是优先走线的

引脚多的要晶振在一面,又要离MCU近,那附近的线要过孔走背面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正如楼上们所说,与晶振关系不大的。没晶振都一样下载,默认都是使用内部RC的。

晶振都卸了,依然不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对的,我同意您的看法呢。毕竟换了层了,然后它这个晶振再不起振。说不清是哪个方面的问题了,只能给怀疑 ...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也没尝试过不在同一层,但是一般只要是空间够 没有特殊需求  还是类似主时钟 或者关键信号的走 ...

现在看起来还没到让晶振起振那一步就已经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晶振不起振的最大可能性为主芯片存有虚焊,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启动。另外主芯片各路引线过长,需考虑寄生电容 ...

寄生电容会对芯片有什么影响?

网友D:
首先确认一下,你用什么下载方式下载?或什么方式调试的?

网友:
1.查电路原理图
2.查boot选项
3.jlink连不上吗?
4.试试串口下载

网友I:
走线的时候建议先走关键信号线,比如晶振的引线,尽量短、粗。其他的信号线倒是可以稍后再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起来还没到让晶振起振那一步就已经瘫了

是否是板子layout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认一下,你用什么下载方式下载?或什么方式调试的?

STM32 ST-LINK Utility用SWD,模式选normal,下载接口JTMS接72脚JTCK接76脚
点连接后提示切换模式,然并卵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WKp1vqWF3AEZvIdc9r2-iaqfimuoz2i3Llq3OzwxqXCD9-8E0y56Zp2eoPLHNwm8y7q ...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走线的时候建议先走关键信号线,比如晶振的引线,尽量短、粗。其他的信号线倒是可以稍后再走。

BOOT0/1用万用表量引脚电压都是0
是的,用ST link stm32f104可以连
明天试试串口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用SWD,模式选normal,下载接口JTMS接72脚JTCK接76脚
点连接后提示切换模式,然并 ...

你用jlink试一下链接,看看有什么提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否是板子layout的问题呢?

这个再对一遍
这个“最小系统”应该就VCC GND RESET BOOT0/1 应该就够了吧,还要接别的吗

网友:
1、温度检查一下
2、STM外置晶振电容需要6pf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再对一遍
这个“最小系统”应该就VCC GND RESET BOOT0/1 应该就够了吧,还要接别的吗

可以参考st官网的原理图啊。或者以它的为模板我觉得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多的要晶振在一面,又要离MCU近,那附近的线要过孔走背面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

先不论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晶振问题,晶振走线优先走的,你其他线肯定可以走下,压缩调整空间就是,看了你的空间很充足。

网友E:
我想知道你的下载口为啥不把复位线连上呢,连上这个更可靠一些,可以通过仿真器复位,要不然有些时候你就下不进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1、温度检查一下
2、STM外置晶振电容需要6pf

zw\\\室温9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st官网的原理图啊。或者以它的为模板我觉得都可以啊。

和f10XPCB对比了一下加上硬件开发文档,觉得PCB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你的下载口为啥不把复位线连上呢,连上这个更可靠一些,可以通过仿真器复位,要不然有些时候你就下 ...

只用了一个山寨的STlink

网友B:
引用 网友I:
1.查电路原理图
2.查boot选项
3.jlink连不上吗?
4.试试串口下载

又核对了一遍PCB,觉得没什么问题
STlink不能connect(BOOT0=0)
用串口提示被锁定,一直擦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f10XPCB对比了一下加上硬件开发文档,觉得PCB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您好,因为您的片子是F407的片子,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st针对f407还有discovery的套件的。您不需要对比F103的呀。您参考如下的网站的。(特别在硬件电路上看看匹配电容)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FM116/CL1620/SC959/SS1532/LN1848/PF252419?s_searchtype=keyword#
然后在这里下载电路图(pdf档的),和您的设计针对比。如果是我的话,像晶振这些的话,我会参考官网文档设计。

而且呢,在中文官网: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
也是有相关pdf文档的。

里面,还需要着重看下BOOT的硬件连接。
检查完成,以上请仔细检查您的其他外设,是否有影响到晶振。或可连接示波器看看有无波形。
硬件的问题,排查完成后,检查软件问题。
这是我的思路,您请参考下,希望对您有帮助。
当然了,还有种可能,是您用的片子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贴片类型的晶振不能够长期高温的,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快。热风枪的话,不能太热,不能久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核对了一遍PCB,觉得没什么问题
STlink不能connect(BOOT0=0)
用串口提示被锁定,一直擦除不了

...

换了个软件,可以串口下载,STlink依然不行,程序没跑起来(PA15闪烁灯没亮)
F4需要根据不同flash需要做哪些修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软件,可以串口下载,STlink依然不行,程序没跑起来(PA15闪烁灯没亮)
F4需要根据不同flash需要 ...

能连上jlink单步了吗?怀疑芯片已废,你可以再焊一块试下,仅焊接最小系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连上jlink单步了吗?怀疑芯片已废,你可以再焊一块试下,仅焊接最小系统即可。

串口可以下载,stlink没试,stlink连接失败
PCB应该没什么问题
有两块板,都不行

网友I:
你试试这样:拿示波器看看晶振的引脚波形,然后尝试让mcu PA8引脚输出一个时钟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试试这样:拿示波器看看晶振的引脚波形,然后尝试让mcu PA8引脚输出一个时钟试试呢?

晶振的引脚上0.3V的直流,换了4M晶振没反应,不是因为晶振坏了
今天下单了新的晶振和芯片,货到了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试试这样:拿示波器看看晶振的引脚波形,然后尝试让mcu PA8引脚输出一个时钟试试呢?

串口可以下载读取至少电源没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什么情况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串口可以下载读取至少电源没问题

你手头有备用的49s型晶振吗?直接飞上试试,尽量把晶振引脚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手头有备用的49s型晶振吗?直接飞上试试,尽量把晶振引脚剪短。

试过4M 94s,起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什么情况了

两块板串口可以下载读取,用stlink连接失败,jlink没试过(当然boot0/1有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串口可以下载读取,用stlink连接失败,jlink没试过(当然boot0/1有检查过)

那说明最小系统没问题,检查下stlink的verf电压,和下载器的驱动,可以试试jtag转swd方式试试下载,不过先能下载就先搞着调试

网友:
换了一套芯片晶振依然不行,可能和下载接口有关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啊,电源电压,正常,复位引脚3.3V,就是晶振没有输出,测量电压0.2V,高手给指点下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