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套件的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1.请问U1的作用是什么?2.Q1管子在此驱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U1应该是pwm驱动,Q1是停机之后的放电回路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为什么不用半桥驱动IC,而用变压器驱动加低端驱动IC呢?

网友:
U1是个驱动器DUAL 4-A PEAK HIGH SPEED LOW-SIDE POWER MOSFET DRIVERS

网友C:
这个是c-hp波形,假设变压器输出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c-hp波形,假设变压器输出正弦波

下面的波幅值减半(R6R8=3欧,R10=1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为什么不用半桥驱动IC,而用变压器驱动加低端驱动IC呢?

lz应该截取的是TI的pdf,

TI很喜欢用脉冲变压器驱动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c-hp波形,假设变压器输出正弦波

G-HP,应该不是正弦波吧,是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应该是pwm驱动,Q1是停机之后的放电回路

不是停机,是关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