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如何配置AM3352的 spi0_d0 为MOSI ,spi0_d1为MISO。

楼主(2016-01-25):
如何配置AM3352的 spi0_d0 为MOSI ,spi0_d1为MISO。
我想问下,当GPIO引脚被设置为输出时,CLR_DATA和SET_DATA这两个寄存器会冲突吗?
比如说GP1[5],CLR_DATA的同一位被设置为1, 然后SET_DATA的同一位也被置为1,那么这个引脚是输出0还是输出1呀?
如何

网友A:
还有个叫GPIO_DIR的方向寄存器哦,它决定到底做输入还是输出,然后看你最后操作的是CLR_DATA还是SET_DATA,最后操作的那个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