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625u的输出波形不稳定(存在周期性脉宽变化和相移变化)的原因

楼主:
DAC输出波形为曲线1(深蓝色)。曲线2(浅绿色)可视为稳定的周期性信号。

DAC的输出波形是逐渐右移(相对于曲线2),在下图中DAC的一个波动周期,的脉宽依次为168us,168us,204us,168us。DAC的信号波动是周期性的。DAC在DSP中设置的是周期为10ms,脉宽为200us。

问题:为什么DAC的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动,是DAC芯片供电电源引起的,还是DSP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有问题?在此表示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SETTING TIME引起的?
0.012%就需要10us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测一下DAC的电源波形,看是否稳定。增大输出信号的间隔,DSP通过别的接口输出数据。对比一下数据是否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