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做的时钟读取时间程序写好了,感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DS1302做的时钟读取时间程序写好了,感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怎么实现时钟断电时候还能接着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时钟断电时候还能接着走呢

建议看一下1302的手册,重点:关于备用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一下1302的手册,重点:关于备用电源部分。

看了,没看明白

网友C:
1302实际是一块时钟芯片,有计时功能,数码管上显示的只不过是把芯片内部时间部份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而矣,只里芯片有钮扣电池做备用电源供电,芯片内部的时间就一直在运行,所以只要上电了,数码管还是会读出来准确的时间的。不过查阅了一下1302似乎计时的精度不太好。我自己开发板上的一天能差5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02实际是一块时钟芯片,有计时功能,数码管上显示的只不过是把芯片内部时间部份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而矣 ...

做出来了,不过又遇到一个问题,若要时间一直走,一天左右就会死机

网友:
上电一天发现时间就乱了,变成了85年45月25日45时85分45分85秒,然后就不再动了,

网友:
你是移植的程序吧,程序初始化时写入时间了

网友D:
楼主好啊,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ic完全参考英文手册,自己写出了底层驱动,但是呢 读出来的数据时间一直是:45小时:85分:85秒,这是咋个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啊,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ic完全参考英文手册,自己写出了底层驱动,但是呢 读出来的数据时间一直是:4 ...

而且 明显是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