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可流过3A以上大电流的电感(贴片)

楼主:
各位小伙伴们,有谁买过能够流过至少2A以上大电流的电感啊?我现在在做一款电源设备,需要大电流支持,奈何买到的电感都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求给位帮帮忙!

网友:
给楼主一份参考数据手册看看,可以根据你实际的功率,尺寸,工作频率等进行选型
如果想比较优的方案  最好是电流按照至少两倍的指标来选型

Wire Wound SMD Power Inductors – SWPA Series.pdf

绕线贴片功率电感–SWPA系列

网友:
太及时了,谢谢你啊!!

网友:
请教一下,现在这些数据我大多之前找过,买的一些电感也提供这些数据,但是店家都没有写最大电流等参数,我买回来好多都不能达标,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店推荐啊?

网友:
封装CD75,10UH以下,线径0.7MM可以

网友:
谢谢,但我需要的是22uH的,好多常温下能达到3A,但是温度一高就不行了,所以我想在找到能过更大电流的电感,为其留一点余地,以备不测。

网友:
您好,我司是在一体成型电感的厂家,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QQ:137554327   如有需求可以详聊

网友:
一体成型电感是专门应用于大电流需求的产品,屏蔽效果优,DCR低

网友:
http://www.codaca.com.cn/cn/list.php?cid=25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型号的电感,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下有没有你需要的,或者联系我

网友:
CSAB1250  22uH
一体成型电感 ,饱和电流6.5A 温升电流4.5A,不知是否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