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的方法

楼主:
征能ES3025E数字绝缘电阻表(5000V)具有:量程0~200GΩ,最小分辨率0.01MΩ,额定电压:250V/500V/1000V/2500V/5000V,直流电压:0~1000V ,交流电压:0~750V ,数据存储500组。以下是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用

打开征能ES3025E数字绝缘电阻表(5000V)仪表箱,配件有:仪表:1台,高压棒:1支红色,高压测试线:2条(黑色,绿色各1条),电池:1.5V碱性电池6节,说明书、保用证:1套,仪表箱:1个

拿出征能ES3025E仪表

测量绝缘电阻的原理图及接线图如下

拿黑色线钳住电动机的外壳上

用红色表笔接触电动机电压输入端

对应的颜色插入仪表

将旋转开关转到Ω档,默认电压是250V

按黄色VSEL键选择电压档位

此时选择的是5000V档位

按红色TEST键开始测量

电源指示灯一直在亮,证明检测中,稍等片刻

电源指示灯不亮了,测量完成,此时用征能ES3025E数字绝缘电阻表(5000V)测量出来的绝缘电阻值为:8.85KMΩ

将旋转开关转到OFF档,结束测量

结束测量,收工

此为征能
ES3025E数字绝缘电阻表(5000V)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案例

网友:
以前老家的电风扇外壳是铝的,老是一摸就触电,百思不得其解。估计用这仪器一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