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方案 望大家能帮忙出一下主意

楼主:
这个东西有点另类  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发在电子类的论坛来进行询问。。。因为整个要求中是不能有供电设备的(包括电池、电源等等)

需要直径3mm左右的圆柱体(材质随意  金属、木质等 只要方便制作加工及预算价格)放在热水中能根据时间的长短(可以理解为热传递的多寡)来改变另一端的颜色 要求精确到秒。。。

比如此物体放入水中 3秒后 在另一端呈现黄色;5秒后黄色变成红色(不接触水的另一端可以使用物理特征或者是化学特征等)

有点晕 有点头疼 不知该如何下手  望出注意甚至方案  不胜感谢

                                                                                    cardin于2016-01-25

网友A:
无法实现,问题出在“精确到秒”。环境温度不同,被测液体温度不同,谈什么精确到秒?!温度变色简单,纯可逆温变化学反应而已,但也不适合小批量生产,初始成本很高。涉及到时间精确,这个连基本物理规则都不顾了,所以纯属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法实现,问题出在“精确到秒”。环境温度不同,被测液体温度不同,谈什么精确到秒?!温度变色简单,纯可 ...

春阳老师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是无法实现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阳老师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是无法实现的么?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 ···
考虑过用你的手指试试吗!

插入开水中
第一秒是黄色
第二秒是红色
第三秒成了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