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808emif口配置问题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am1808的emif口作为数据总线传输信号,数据位宽为16bit。将ASIZE设置为16-bit data bus,发现在读写的时候,每读写一次读写使能信号出现使能两次。比如我在读的时候,用示波器抓取CS使能信号及WE使能信号,读一次,在CS使能期间,会出现两次WE使能。另外我将ASIZE设置为8-bit data bus,读一次,在CS使能期间,会出现四次WE使能。然后我将ASIZE设置为2时,读一次,在CS使能期间,就只会出现一次WE使能,但是低位地址线EMA_BA就被禁止了。请问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配置数据宽度,使得数据位宽为16bit时,只出现一次读写使能?

下面是ASIZE配置

ASIZE             0-3h          Asynchronous Data Bus Width. This field defines the width of the asynchronous device's data bus.

                              0          8-bit data bus
                            1h         16-bit data bus
                      2h-3h          Reserved

网友:
8位、16位宽度不一样地址线最低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