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单步调试与run的板子运行状况不一样

楼主:
用单步运行下面的程序,使LED闪烁。直接run却不行,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for(;;)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6   =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6  =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60  =1;

    }

网友:
应该是太快了吧?

网友:
你什么判断程序没有运行呢?LED灯是什么现象,

网友:
led一直是亮的,时间改了好多次度不行

网友:
进去没有,断点看看。 还有是不是延时程序被优化了。

网友:
断点可以进去。单步调试能够闪烁。延时程序优化怎么设置

网友:
怎么取消延时程序优化

网友:
解决了,谢谢兄弟啊!

网友:
是数据类型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