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收到了,第一天安装

楼主:
      早上就收到了3D打印机,没有什么特别事情,所以就立刻开包安装。

      打开包裹,五金件,板子,螺丝,撒开一地。幸好来了个帮手。

       箱子没有说明书,但估计有我也未必去看,摆开材料,想怎样装就怎么搞。

      第一次装打印机,没有看过网上的其他机器,看着这么多的东西,凭借经验,首先装机架。但一些小意外,忙活了2个小时才弄出个雏形,主要是一个螺丝的小配件我觉得可以替换改善。原来配套的是一个金属片的M4螺母,我觉得可以换成我图片的这种专用的螺母,成本可能增加一点,主要是现在的螺母会在沟槽内打滑,很难上紧。

              下午吃完饭继续开工,又装了一个小时,才出了这个效果,吃个苹果休息一下,理清一下思路和进度。装得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预留的螺丝孔都是打印出来的,有点偏小,关键是这样出来的孔没有攻丝牙,所以上螺丝很吃力,但在坚持一下,剩下的明天用钻头打孔攻丝。

     断断续续,搞着搞着就太阳下山,心中感觉装起来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准备收工的时候,出了个意外,也是一直担心的问题,但没有想到是这样发生。连接件断了,我一直生怕会在上螺丝的时候扭断的,但没想到是在上螺丝的时候用力过度推到地上摔断了。

      这个部位是用来固定加热头的,在安装加热头的螺丝时摔断了连接万向杆,感觉有点致命,没时间收工再说,这个位置明天尝试用更长的螺丝上回去,然后大胶粘贴一下。这个失手让我最有体会的是,螺丝孔必须先用钻头攻丝。另外,我细细分析了一下这个部分的设计,断杆的附近做了开孔,而且从断截面看到内部是空的,这样的设计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但我觉得应该做成实心的,重量不会增加很多。另外这个万向杆的螺丝可以尽量长。

     今天基本把机架都装好了,明天有时间把这个打印头部分固定就好。另外有几个地方的固定确实没有头绪,需要看看设计者的整机图片。

网友A:
你的好快,我的还在路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好快,我的还在路上呢

你们团购的?

网友B:
有些地方不该省的钱省了,装加热出丝头的这个关键部件怎么可以用打印件呢?

网友:
零件好多的说

网友C:
图1上 ,娃会不会当乐高来耍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1上 ,娃会不会当乐高来耍了  呵呵

也许不久的将来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乐高玩具~~哈哈~现在不是就有一些电子积木之类的

网友D:
一个坛友设计的。我们买了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不该省的钱省了,装加热出丝头的这个关键部件怎么可以用打印件呢?

昨晚看了一下TB上的一些产品,基本上初期都是用打印机来生产打印机部件的,这个应该是考虑初期的成本和修改方便。

打印应该是没问题的,改进一下设计和工艺就好了。都是要一步一个提升的。

网友D:
零件基本上一看就能猜到什么作用,就是螺丝比较多,估计还多配套了。如果没有多配套的话,我就头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1上 ,娃会不会当乐高来耍了  呵呵

我的娃都习惯了,我都有点害怕成了我的接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娃都习惯了,我都有点害怕成了我的接班人

挺好,怎么动手都会对成长有帮助,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坛友设计的。我们买了玩玩

  这么6,求帖子链接

网友:
兄台的动手能力很强!
在没有组装过且无装配图的情况下依旧把挤出机部分弄出来了

M4的方形螺母确实是为了节省成本  和网上卖的T型螺母价差大概是50倍  没错 方形螺母平均单价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分钱一个  而T型螺母某宝的卖价则超过1块。。。当然 或许有便宜的  本来打算打印一套T形螺母送给大家的 发现时间确实已经不够用了(最后邮寄出去2位朋友的机器 希望能在快递停运之前收到。。。)

其实中空并不是为了减轻重量  仅仅是为了加快“生产” 20%的填充和实心填充在打印速度上翻了几倍  怕时间不够 当然当时确实也忽略了这个问题  感谢提醒

摔断的部位可以用102胶水(AB胶)粘一下  这个对打印基本不会造成影响 因为装好以后 如果要使用是必须要进行调平的 因此 这里就算是有一点误差 都可通过调平来解决【损坏的部分 年后我会邮寄一个重新打印的实心模具给你】

这几天在医院陪病友  因此本应该提早放出来的装配图可能要滞后几天了  在此说声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不该省的钱省了,装加热出丝头的这个关键部件怎么可以用打印件呢?

这一点在打印的时候确实被我忽略了  不过这些部位用打印件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忽略了强度  20%的填充忘记做实心了  在此说一声抱歉

另一方面  第一批使用者的5部机器均为第一代的原型机  提供给使用者机器的价格也都是零部件本身的价格  而打印件及PLA线材和一些琐碎的小零件都是赠送给大家的  为的就是让第一批使用者在组装使用时能提出一些建议  好对下一代的产品进行更新

第一代原型机命名为【玛拉顿公主】 下一代机器则命名为【芈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件基本上一看就能猜到什么作用,就是螺丝比较多,估计还多配套了。如果没有多配套的话,我就头大了:ple ...

螺丝稍微多了一点点而已  并没有多太多  比如M4*8的 一包80个  用到的应该是在60-70个的样子  而数量较少的螺丝则几乎没有太多的余量。。。螺丝是一颗一颗数的 不是称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6,求帖子链接

第一批使用者名额已近确定且发货  暂不接受预定  如若有兴趣  可以持续关注EEWorld论坛  之后会有由第一批使用者提出问题改进后的下一代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批使用者名额已近确定且发货  暂不接受预定  如若有兴趣  可以持续关注EEWorld论坛  之后会有由第一 ...

哦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台的动手能力很强!
在没有组装过且无装配图的情况下依旧把挤出机部分弄出来了

M4的方形螺母确实是为 ...

T型螺母应该2-3毛吧,螺母不要打印,硬度不够的,没用几下就会打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