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DD和DVDD

楼主:
     AVCC:模拟部分电源供电;AGND:模拟地
     DVCC:数字部分电源供电;
    DGND:数字地。
    这样区分是为了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隔离开,减小数字部分带给模拟电路部分的干扰。但这两部分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之间是有连接的所以,在供电时至少地应该是在一起的,所以AGND和DGND之间要用0欧姆的电阻或磁珠或电感连接起来,这样的一点连接就能够减小干扰。同样,如果两部分的供电电源相同也应该采用这样的接法。建议AVDD和DVDD分开单独供电,至于DGND和AGND应单点接地,可采用如3homer 友所说的磁珠连接、电感连接或者0欧姆电阻连接。
    只是需要注意,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一频点的噪声有明显地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生频率,以选用适当规格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无可适从。同样,电感体积较大,杂散参数多,存在不稳定因素。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应明白,0欧电阻也有阻抗),
这点比磁珠强。当然,这个电阻最好选用0欧贴片电阻。供参考。

网友: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这个“窄”要怎么解释呢…………?

网友: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此处不是很理解,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A:
0欧电阻作用原理不明白,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欧电阻作用原理不明白,楼主

0欧电阻用的地方是数电电路和模电电路的连接处,其他地方没有连接,单纯连接通道来说是窄的,从电流回路说是最短的,PCB上较短的回流路径,这里说可以减小干扰是相对信号环路,环路的时候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很容易干扰或者被干扰。
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这个“窄”要怎么解释呢 ...

其他地方没有连接,单纯连接通道来说是窄的,从电流回路说是最短的。
欢迎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欧电阻用的地方是数电电路和模电电路的连接处,其他地方没有连接,单纯连接通道来说是窄的,从电流回路 ...

这是单点接地的吗?就是说不用0欧电阻也可以只要单点接地就可以保证信号不是环路不相互干扰,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点接地的吗?就是说不用0欧电阻也可以只要单点接地就可以保证信号不是环路不相互干扰,是这样吗?

0欧用的最多,主要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一点接地。一般不同种类地之间用0欧,电路有高频器件时用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