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遇到IAR编译问题

楼主: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E1)   Session aborted!

这是什么鬼,简直心累啊。
大神快来

网友:
貌似是IAR配置的问题

网友:
是你使用的软件版本比较新造成的,你可以升级CC debuger调试器里的固件。至于怎么升级固件这个debuger仿真器的资料里面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