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MSP432 LaunchPad ,它的XDS110功能很多

楼主:
刚收到MSP432 LaunchPad ,看它的板上的调试器,用了四个芯片,感觉不错,
随后插上电脑,提示找到硬件,要安装它,因为我安装过CCS,里面带着它的驱动,具体忘了安装几个,可能是四个驱动吧,

随即在设备管理里面看,发现有两个串口:

还有DEBUG口,以及数据口

这个数据口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和XDS100V1 XDS100V2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可以监控能耗,这个板子多了个Energy xxx

网友A:
问下,你板子上面那个TM4的芯片是不是有引脚是连起来的?我看着像连锡,不知道是不是出厂就这样?

网友B:
问一下,版主的CCS安装的是哪个版本?为何我安装哪个版本都是安装到一半了然后就出现错误,提示这东西,提示那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只好使用IAR了。版主可否指点一下您的CCS软件是如何安装或者是说有什么要求没有呀!我的电脑是台式机Win7-64位旗舰版的!还请楼主指点一下!我的自从我用了MSP430的开发板基本没安装成功过CCS软件!一直都不知道这个TI的原装软件是怎样的,真的是惭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版主的CCS安装的是哪个版本?为何我安装哪个版本都是安装到一半了然后就出现错误,提示这东西,提 ...

CCS V6,并且一直开着更新。
我的电脑是XP,在安装时选择好所要的模块后,就一直点下一步了,(把防毒软件关掉),安装中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提示。

网友:
也收到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你板子上面那个TM4的芯片是不是有引脚是连起来的?我看着像连锡,不知道是不是出厂就这样?

我的也有,貌似是电源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S V6,并且一直开着更新。
我的电脑是XP,在安装时选择好所要的模块后,就一直点下一步了,(把防毒软 ...

XP的系统呀,专业软件对XP的系统的兼容性是最好的!好吧,谢谢版主了!

网友D:
可能是java环境有问题,或者之前装过没卸载干净。都删了重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java环境有问题,或者之前装过没卸载干净。都删了重装试试。

应该是吧,我现在都不晓得,由于电脑上装的软件多一点儿,就不想麻烦了!闲了试试XP系统如何!!还没试用过XP系统!!
谢谢这位仁兄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