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FPGA起动步骤,是我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现在拿出来同大家分享!!

楼主:
我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总结出Altera SOC FPGA起动步骤,对大家在以后实践中会有帮助。
第1步:起动固化在内部的厂家ROM程序,根据起动引脚的配置,选择从哪里起动(QSPI,SD,NAND);
第2步:加载Preloader程序到芯片内部的RAM缓存里运行,这一步很重要,有些重要的参数在这一步设置,比方说,IO口复用,DDR3参数等。
第3步:由Preloader程序加载uboot到DDR3里运行。假如在第2步中,DDR3参数设置不正确,就会报Bad image with mismatched CRC校验错误,就没反应了。
第4步:uboot读取起动配置文件(uboot.scr),没有的话,就直接加载zImage。
第5步:再加载设备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要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A:
楼主热心,分享的经验也都十分犀利到位,如果能说明一下所使用的硬件平台(ARROW、Helio、友晶or英蓓特),再配些图片就更好了  期待楼主再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热心,分享的经验也都十分犀利到位,如果能说明一下所使用的硬件平台(ARROW、Helio、友晶or英蓓特), ...

影子对各个硬件平台很熟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帖子里的第三步,DDR3参数设置不正确,就会报Bad image with mismatched CRC校验错误,也是碰到了,想请教一下,可能没设置正确的参数会是哪些?

网友:
今天我看到我的贴子被抄,感到有些生气,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   修改了逻辑之后是不是每次只要更新设备树就可以了,设备树文件是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   修改了逻辑之后是不是每次只要更新设备树就可以了,设备树文件是放在哪里。。。

修改逻辑,假若此逻辑模块占用的地址范围没变化,就不用更新设备树了,反之就要更新设备树。同理,硬核的参数没改的话,也不用更新preloader,同uboot了。

网友:
被抄了说明你分享的东西有用,有价值!!!!这是对你极大的肯定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