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并联的可行性

楼主:
并联运放以获取双倍输出电流是可行的吗?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在E2E论坛上看到类似的问题。尽管我们会做肯定的回复,但这足以让我们有点不寒而栗。这样虽然可行,但要特别小心。现在,让我们看看关键的地方在哪里。不要使用下图中左侧的电路:直接并联两个运放的输入和输出将导致严重的问题。不同的失调电压将引起输出电压相互调整。一个运放会做为电流源向另一个运放灌入电流,并可能因此而丧失所有的电流驱动能力。
图1b进行了改进。运放A1做为主输出,运放A2做为从输出,跟随主输出电压。即使A2的输出与A1会有轻微的不同,R3和R4也会促使系统合理的分配输出电流。反馈点从负载侧R3和R4的交点引出,以确保正确的压降。这些电阻的I∙R压降会造成输出电压摆幅的一些损失,因此,你会想要减少这些电阻的阻值。但同时,A2的失调电压将产生额外的静态电流Vos/(R3+R4)。在这里选择电阻需要进行权衡。
谨慎处理高速信号。系统希望A2能精确的跟随A1的输出。如果信号太快,A2的相位偏移将引起输出电压的差异,这将损失一部分输出电流。避免输出摆动过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能,在输入加上R-C滤波器,让A1输出的快速变化信号的速度低于压摆率,因为在快速变化时,两个运放的动态输出性能也许没有那么匹配。
不要使用老一代的运放,这些运放有输出反向(相位反转)特性。如果A1的输出超过了A2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同时它的输出电压反向,那么结果会非常糟糕。
总之,彻底检查你的电路。通过SPICE仿真可以知道基本电路是否能工作,但是运放的模型却不能精确的预测电路中罕见问题的发生。搭建一个实验板并仔细检查所有信号和条件。如果你的运放有多个资源,你还要考虑不同制造商生产的器件的性能差别。
你一定认为我在用并联运放时特别谨慎吧。对的,并联运放是可行的,但是设计时需要小心。我推荐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那就是选一个有大电流输出的运放。这里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运放:
TLV4111  300mA, 6V. CMOS Op Amp.
BUF634   G=1 buffer, 200mA, 36V.  Used inside the feedback loop of standard op amps.
OPA547   500mA, 60V Op Amp. Adjustable current limit.
OPA564   1.5A, 24V Op Amp, 17MHz GBW.
OPA548   5A, 60V Op Amp. Adjustable current limit.

网友:
见过太阳花的仪器里这么干过,两个跟随器并联,当然,每个跟随器后面有一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