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源移相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面这个电路的A点跟R1前面输入端V2的移相位差是多少的?

网友:
没办法计算。
因为不知道那几个光耦的状态(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A:
楼主可以参照RC移相电路算一下,也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不过这种调相器有专门的模块,而且也不算贵,买现成的就很划算,而且可靠性也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照RC移相电路算一下,也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不过这种调相器有专门的模块,而且也不算贵,买现成 ...

问题是我求出来的值 没有30度,理论这个值 要有30度,因为相差30度就正好在三相交流电的交越点上!

网友:
用没用过示波器测一下?用仿真软件就直接可以测,这种小电路仿真一般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求出来的值 没有30度,理论这个值 要有30度,因为相差30度就正好在三相交流电的交越点上!

怎么算的,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算的,说说看

根据公式tgΦ=Xc1/R1=1/(2*3.14*50*0.33*10(-6次方)*33*100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