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字符转化为十六进制的问题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串口接收到的十六进制被分割为字符了,比如发送的是  0x01  通过串口接收存放在数组里的数据为 '0' 'x' '0' '1'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一串字符再变成一个hex格式的数字呢,如果接收的是一串字符,怎么变成若干个十六进制呢

网友A:
接收端是被动的,关键还是看发送端发送的东西是什么?建议用示波器抓一下TX RX。

网友B:
那你就直接通过串口传输二进制,别用字符传输。省的转换麻烦。

网友C:
用强制转换指令转换后再存入数组

网友D:
串口发送十六进制数,到接收端还是十六进制,不会是 '0' 'x' '0' '1'  的,

存储为 '0' 'x' '0' '1'  ,是因为接收处理是这样的,找找程序哪个地方把它变为可打印字符的,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应该去检查发送端,把发送端由字符发送改为十六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是被动的,关键还是看发送端发送的东西是什么?建议用示波器抓一下TX RX。

发送是通过服务器发送的,确实是十六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直接通过串口传输二进制,别用字符传输。省的转换麻烦。

哈哈哈  协议定的是十六进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强制转换指令转换后再存入数组

我觉得先存数组再转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口发送十六进制数,到接收端还是十六进制,不会是 '0' 'x' '0' '1'  的,

存储为 '0' 'x' '0' '1'  , ...

没有转换的地方  是通过GSM模块接收服务器发送的十六进制,但是接收到确实是字符形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去检查发送端,把发送端由字符发送改为十六进制

发送是服务器  我没法检测

网友:
二进制 字符串  查表吧?

网友D:
只要有固定的格式,也是好办的。
把前面两个字符 0、X去掉,再判断0~9、A~F(如果有控制符的话),0~9可以减30,A~F减40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先存数组再转换比较好

有什么差别吗?我没遇到过这种状况,具体的差别我想不出来,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一下,涨点知识。

网友:
应该是找个atoi的函数,然后再强制转换成字节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差别吗?我没遇到过这种状况,具体的差别我想不出来,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一下,涨点知识。

我觉得还是接收时不要受任何干扰比较好,接受完随意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发送是服务器  我没法检测

服务器发送的是字符格式,那就只能自己在终端上修改了,把字符转换成十六进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发送的是字符格式,那就只能自己在终端上修改了,把字符转换成十六进制

服务器有一个选项是十六进制发送  我怀疑GSM模块在发送时转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服务器有一个选项是十六进制发送  我怀疑GSM模块在发送时转换了

哪个GSM模块

网友:
一个4G模块EC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固定的格式,也是好办的。
把前面两个字符 0、X去掉,再判断0~9、A~F(如果有控制符的话),0~9可以 ...

如果数据量很大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
GSM模块串口发送的数据是字符型的,但是不带0X的啊,例如0X01  模块会发送成 30  31 ,但是不带0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接收时不要受任何干扰比较好,接受完随意处理

哦哦,这个对于mcu或是上位机来说并不算是干扰,只要你分得清就能处理,不存在先后关系。

网友:
0X,好奇怪啊

网友:
GSM模块串口发送的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到电脑,就知道,是不是模块进行转换了。如果它转换了。接收端就需要判断标识位,计算出实际数据了。

网友: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想让串口输出十六进制的0x00 0x10 0x11等,输出后由zigbee接收,也是同样接收0x00 0x10 0x11这样的数据。但我在终端写入数据后,串口输出的是0 16 17,那请问zigbee可以正常接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