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2P401R LaunchPad 板带的XDS110-ET真好

楼主:
通电效果

驱动安装

用板载仿真器仿真板子:从S101
看用户手册中:
The isolation block is comprised of switch S101 and the accompanying jumpers next the switch.The isolation block allows the user to connect or disconnect signals that cross from the XDS110-ETdomain into the MSP432P401R target domain. This crossing is shown by the dotted line across theLaunchPad. No other signals cross this domain, so the XDS110-ET can be decoupled from theMSP432P401R target side. This includes

Table 1. Isolation Block ConnectionsSignal Isolation Type(1)(2) Description5V Jumper 5-V power rail, VBUS from USB3V3 Jumper 3.3-V power rail, derived from VBUS by an LDO in the XDS110-ET domainBackchannel UART: Ready-To-Send, for hardware flow control. The target can useRTS >> Jumper* this to indicate whether it is ready to receive data from the host PC. The arrows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Backchannel UART: Clear-To-Send, for hardware flow control. The host PC (throughCTS << Jumper* the emulator) uses this to indicate whether it is ready to receive data. The arrows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Backchannel UART: The target MCU receives data through this signal. The arrows RXD << Jumper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Backchannel UART: The target MCU sends data through this signal. The arrows TXD >> Jumper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RST Switch S101 MCU RST signal (active low)TCK_SWCLK Switch S101 Serial wire clock input (SWCLK) / JTAG clock input (TCK)

外接仿真器J102 有个SWITCH拨码可以切换外部还是内部调试器调试,拨一下就OK
看用户手册中:
Many users have a specific debugger that they prefer to use, and may want to bypass the XDS110-ET toprogram the target MCU. This is enabled by switch S101 and connector J102. Using an external debuggeris simple, and full JTAG access is provided through J102.1. Switch S101 to the external debug position (to the right)2. Plug any ARM debugger into J102(a) J102 follows the ARM Cortex Debug Connector standard outlined here(b) Note that J102 is not keyed, ensure proper orientation of the debug cable, pin 1 of J102 is on thebottom right side3. Plug USB power into the LaunchPad, or power it externally(a) Ensure that the jumper across 3V3 is connected if using USB power(b) External debuggers do not provide power, the VCC pin is a power sense pin
用板载仿真器仿真其他板子J103

看用户手册中:
The XDS110-ET emulator on the LaunchPad can interface to most ARM derivative devices, not just theon-board MSP432P401R target device.This is not a common use case, but for users who want this functionality, there is a way to enable it.Connector J103 was added to expose all the necessary programming and power signals. J103 is a 50 milspaced 7-pin header. By default it is not populated, so the user will have to populate a connector ordirectly solder in wires.When using the XDS110-ET with a different target, the jumpers in the isolation block should be removed,and switch S101 moved to the external debug position. This will disconnect the XDS110-ET from theMSP432P401R target and enable debug of an external device. Because only the SWD signals areexposed, the user needs to set the debugger settings to SWD (without SWO) in the IDE. See the IDEspecific MSP432 user's guides for more details on this setting.To debug other external devices, there are many options in the ARM debugging ecosystem including theXDS100v2/3 and XDS200 from Texas Instruments. There are many other options including IAR I-jet, KeilULINK, and Segger J-Link.

带调试串口
看用户手册中:
The backchannel UART is the 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 port. In this case, Figure 7 showsCOM156, but this port can vary from one host PC to the next. After you identify the correct COM port,configure it in your host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its documentation. You can then open the port and begincommunication to it from the host.
具体请看用户手册:

方便啊

网友:
真快,就上手玩上了,多多分享

网友A:
@damiaa请问楼主端口那两个驱动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我的板子现在可以下载程序,但是这两个端口驱动没有装上。这两个端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miaa请问楼主端口那两个驱动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我的板子现在可以下载程序,但是这两个端口驱动没有装上 ...

回去查查,一段时间忘记了。应该是配套的软件里有这个驱动。

网友:
MSPWare_2_40_00_37_setup

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

xdctools_3_30_06_67_core

simplelink

不知道驱动具体是哪个里面。可以把这几个下载后安装看看。
CCS6.1

有两个是模拟串口吧。

网友:
CC2650STK应该和MSP432P401R LaunchPad的调试器可以连接起来。但目前还没试。都不过是XDS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