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第二天安装,基本完工

楼主:
       昨天弄了个开头,今天再马不停蹄的开工,这两天的安装从个人的感觉来看,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不是给机器挑毛病,而是让机器不断提升,希望设计者不要见怪。

       今天的收工是因为没有头绪加上很多不确定而停步不前的。首先来个收工前的大合照。

       今天的收工主要是因为同步带的长度感觉不合适,所以没有剪开,总的长度是1.24米*3,然后我测量了一下,电机到顶上的高度是60CM,然后同步轮和轴承有直径的长度,加上收口,长度应该是1.3米以上,所以不敢剪短,免得整条报废。

       另外一个就是打印头跟滑块的连接杆的连接我比较犹豫和头痛,如下图,外向轮的螺丝比连接杆的内控要大,不能直接扭进入,需要用胶水粘贴或者其他方法,如果胶水粘贴,一错误就几个都报废了,所以不感动。

        还是接着昨天的进度来介绍,昨天把打印头摔坏了,今天通过打孔,使用加长的螺丝整体修复了,外观还可以,但是硬度估计一般,现在不急用,所以先看着就好。

       把加热头和风扇都装上的效果如下

       光杆的安装就是之前说的四角的螺丝在金属内部不停打滑,所以很难上紧,所以干脆修改一下连接件,连接件比较脆,可以直接用剪刀裁剪

       另外光杆的滑块跟两端的固定连接件有些误差,本来滑块和两端的固定的连接件的圆心是在同一直线的,但由于固定滑块的连接件预留了虚位的调节,但两端的连接件就没有虚位的调节,导致滑块安装好后并没有让三者在同一直线上,自然导致滑块滑动的时候在两端有阻力。

       从图中可以看到,图中的滑块因为阻力停留在半空,正常的情况下因为重力会跌下来的。

       然后有一个滑动的部件,设计者是用单边轴承,但我觉得直接换成齿轮效果会更好,但估计加工难度比较大,需要齿轮内套轴承。

       电机的安装也是费了不少时间,主要是螺丝的位置让螺丝刀很难到达,要一点一点的转动,比较担心的是换齿轮的时候又要慢慢拆。

       最后就是安装送料的电机,还剩下几个零件,其实安装应该不会很难,但难题在于螺丝不知道往那里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偏位置了,估计不影响,因为上了两个螺丝也很稳。

         今天基本都装好了,在收拾的时候,旁边的老爸说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个玻璃的平台为什么不用亚克力呢,玻璃容易打烂。

安装基本停工,等待教程。

网友:
期待LZ的第一件作品~

网友A:
恩  先从最下面的问题开始回答吧。。。

玻璃平台为何不用亚克力材料   这个问题之前考虑过   但考虑到如果使用者用的是ABS线材  那在玻璃or亚克力板下面就需要增加加热板  虽然加热温度不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谁知道会不会变形呢。。。而对于3D打印机而言 调平的稳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的问题说三遍。。。)

下角件那边我开了4处凹槽  用配送的那个长柄内六口扳手的圆球段来扭动应该还算好吧。。。额。。或许开孔的时候设置的角度有点偏差?恩  待我回去后检查一下哈  抱歉抱歉

还有就是单边法兰轴承的问题  因为这个零件转动的频率实在太大  因此 这次就选择了质量比较好的单边轴承  至于2-16齿轮如果要使用需要进行扩孔并寻找合适的轴承穿插进去  怕扩孔时有误差 如果这里出现误差  很有可能使同步带松动  这样 如果打印垂直物体时间久了 很有可能会变成比萨斜塔。。。你的建议很不错 我再考虑一下还能如何改进

光轴的固定块和直线轴承之间确实有些误差。。。这个是当时设计时候的失误  在此我致歉。。。42步进电机0.7牛米扭矩应该可以带动 但或许会出现一些异响。。。兄台可以稍加打磨 或者等年后快递恢复我制作新的零件进行更换  抱歉抱歉。。。

最后感谢江兄的建议  应该说非常感谢。。。

网友A:
哦  还有同步带的问题  我量的是140cm每一节的长度。。。额。。。但用的是30cm长度直尺一节一节量的。。。测量完成以后应该再检查一次的  我的失误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先从最下面的问题开始回答吧。。。

玻璃平台为何不用亚克力材料   这个问题之前考虑过   但考虑到如 ...

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和偏好,这个平台如果我设置的会用铝合金板做,但加工难度和成本会比玻璃和亚克力高。
对于我来说,难装并不是问题,我的都装好了,如果批量的时候就要考虑用户体验而已。
滑块不灵活的问题电机应该是可以带动的,我就是发现问题,直话直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还有同步带的问题  我量的是140cm每一节的长度。。。额。。。但用的是30cm长度直尺一节一节量的。。。 ...

哦。没事,反正过年先不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和偏好,这个平台如果我设置的会用铝合金板做,但加工难度和成本会比玻璃和亚克力高 ...

恩恩  兄台说的这些确实是事实  确实是我在设计零件的时候疏忽导致  在此致歉

很高兴兄台能说出这些存在的问题来  当然 这也是我当初寻找5位第一批使用者的用意了(因为自己做的东西 就算有瑕疵 “修修补补”能将就使用感觉就可以  但作为其他人而言 我需要知道大家对此的意见和态度在一个什么阶段 并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零件精准度未能达标的也需要调整  后期  如果测试没问题了以后  我会选用直接注塑的方式制作  一方面 精准度提升了  另一方面价格也大大降低  最主要的是生产效率会有比质还质的飞越  但在测试完成之前 轻易不想去开模具  这一套模具问了一下工厂  给出的报价是5W-6W  倘若有失误的设计 则模具就报废了  当然 本来是为DIY而做的东西  如果量产变成商品后 感觉怪怪的  不过这样倒是符合设计之前的初衷——普及性价比非常高的桌面3D打印机)
恩。。。罗里吧嗦的说了一大堆其他的琐事  有头没尾的  还望兄台不要见怪哈

网友C:
我的今天才到,还有9天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今天才到,还有9天回家。。

期待你的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  兄台说的这些确实是事实  确实是我在设计零件的时候疏忽导致  在此致歉

很高兴兄台能说出这些存 ...

产品付出了,批量是必须的,强烈支持。

TB上在900左右的标价就有,具体情况没有了解。保证一定的利润才能保证服务和产品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今天才到,还有9天回家。。

收到我就放心了  就怕快递停运东西滞留在中转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品付出了,批量是必须的,强烈支持。

TB上在900左右的标价就有,具体情况没有了解。保证一定的利润 ...

3D打印机只是我设想的这个项目中的第一步(包括压低价格、实现量产、普及等)在机器上增加利润会变成一个最传统的经商模式  这是我不愿意去做的事  竞争太大且价格空间也非常低  又要有利润又要做服务 如果没有VR介入 资金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导致什么都做不好  因此必须要改变经营思路

下一步已经在启动中  暂不说明具体内容  但肯定和3D打印相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D打印机只是我设想的这个项目中的第一步(包括压低价格、实现量产、普及等)在机器上增加利润会变成一个 ...

我还是等cardin6的安装指南吧
东西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等cardin6的安装指南吧
东西真多

很高兴看到你也收到货的信息
但估计要过几天才行了   现在医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看到你也收到货的信息
但估计要过几天才行了   现在医院中。。。

感冒了?

网友E:
很期待量产啊,不过量产之后如果把组装优化的太过方便,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反而可能会带来大量售后的工作啊

还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打印透明的材料呢

网友:
不是我

朋友三十几岁突然检查出胃癌晚期  医院陪最后一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期待量产啊,不过量产之后如果把组装优化的太过方便,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反而可能会带来大量售后的工作啊 ...

有透明的PLA线材  但打印出来并不是完全透明的  这个3D打印机用的是FDM形式逐层打印  因此在厚度与厚度之间应该能看出一条一条的“线”吧  当然这是我估计的

3D打印机可以打印很多材料  硬的 软的  食品  导电油墨(可以考虑如何用3D打印机来制作PCB)细胞都是可以做的  当然这个机器是做不了  还有诸如建筑材料等等   范围实在太广

网友:
我也等教程吧  我很怀疑我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

朋友三十几岁突然检查出胃癌晚期  医院陪最后一程

生命无常,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