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突然就坏了 遇到的请教一下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调试nrf2401成功后,手贱去掉了接收端的nrf2401的VCC电源线,等我在连接VCC后,成功的实验现象就再也没有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怎么了

网友:
有可能损坏了。

网友A:
先好好检查焊接、连线之类,只要没有加错电源,那芯片是不会损坏的。问题也可能出在发送端,所以别只检查接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检查焊接、连线之类,只要没有加错电源,那芯片是不会损坏的。问题也可能出在发送端,所以别只检查接 ...

我示波器抓过模块的管脚,都没错的,今晚回去在好好看看

网友:
断电重启,不行估计就坏了,有些超声波就是不能先接线在接VCC,不知道这个片子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