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使用BSL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
MSP432使用BSL烧写程序的方式是否与MSP430相同?目前有哪些编程器支持MSP432的BSL烧写,使用什么上位机软件?与编程器的硬件连接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类似的。

UART BSL pins: P1.2 - BSLRXD, P1.3 - BSLTXD
SPI BSL pins: P1.4 - BSLSTE, P1.5 - BSLCLK, P1.6 - BSLSIMO, P1.7 - BSLSOMI
I2C BSL pins: P3.6 - BSLSDA, P3.7 - BSLSCL

只要模拟出相应的时序即可唤醒BSL进行程序更新

网友:
我现在就是不想自己去模拟它的时序并实现它的协议,在使用MSP430的时候这些都是通过编程器和相应的上位机软件完成的,针对MSP432是否有专门的编程器和上位机软件?或者是可以使用MSP430的编程器和上位机软件?

网友:
BSL基本上都是自己开发的上位机。

就如MSP430一样,在出来BSL以后,很多公司自己开发的上位机GUI来串口升级MCU程序。

但是如果你量产不一定要用BSL,一样可以通过烧SBW烧熔丝来down程序。你可以使用MSP430GANG工具

BSL只是作为产品升级固件才考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