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采样问题

楼主:
您好!我的研发课题是高精密温度采样,设计方案是用LMT70A温度传感器,用MSP430F149采样处理,现有个问题LMT70A与单片机之间有5米的传输距离,用铜屏蔽线传输,LMT70A的采样电压会不会有传输压降,需不需要做补偿处理,LMT70A手册上的温度对应电压还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驱动电流太小,线长了肯定会影响结果

网友:
模拟信号最好不要长距离传输,有没有可能把传输线弄短。十分困难的话,就让导线的阻抗尽量小。当前情况,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线两端信号的差异。

网友:
5米的话,为啥不用无线传?用个位数高的AD,加上无线模块不是也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