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串口发送数据超过FIFO最大深度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28335给上位机通讯,上位机查询28335工作状态,28335每次需要回复20字节数据,288335发送fifo只有16字节,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写

for(i=0;i<20;i++)

SciaRegs.SCITXBUF = a;

如果每次发送完成判断发送状态位是肯定没有问题,这样的话程序发送等待时间是不是就很长了,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for(i=0;i<20;i++)

{

while (ScicRegs.SCICTL2.bit.TXRDY == 0);

SciaRegs.SCITXBUF = a;

}

网友:
自己在软件再增加一级数据缓存

网友:
为什么不用DMA?

网友:
等待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吧。发送一个字节,需要等上一个字节发送完成,这个延时应该不大。看看时间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