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看这样一问题,关于电源使用然后断电的情况。

楼主:
外部用40V锂电池供电,体积很大的那种锂电池,通过逐级降压,将到5V,再降到3.3V,分别给一个GSM模块和单片机供电。整体做好并没有什么问题,在室内使用好多天,还是很正常的工作。但是拿到室外,东北(室外温度一般在零下20度左右吧),过一段时间整个系统停止工作的了。出现问题如下:

1、GMS模块不工作,指示灯不亮。5V没输出。
2、单片机不工作,3.3V没输出。
3、用万用表量锂电池输出(几乎也没有电压)PS:没有把锂电池从系统中拆下,直接用万用表打在锂电池两端测量。

问题解决(暂时):打开不工作的系统,拔掉锂电池电源线(正极或者负极,随便拔掉一端),重新插上,系统工作,GSM模块工作指示灯亮,单片机正常工作。

我的想法:是不是电池受到低温的影响导致自身输出有问题啊?毕竟室内好多天测试都不出问题。(但是电池标称零下40度,卖家说零下20可以。)

网友A:
1.不推荐逐级降压的方式,最简单高效的就是买个电源模块,40转5V,这个模块内部就是一个很小的开关电源,效率有保证。或者干脆自己设计个开关电源降压
2.你的线性稳压器工作温度能不能达到零下20度哟

网友:
估计温度太低,电池不工作了。

网友:
1、认为这个方案设计有问题,逐级降压功耗大,基本都是给数字电路系统供电,可以用DC-DC模块。
2、首先确认一下用的IC是否都是工业级的。
3、极可能是锂电池问题,最好咨询一下电池供应商,或查看一下相关规格书。

网友:
根据 “ 拔掉锂电池电源线(正极或者负极,随便拔掉一端),重新插上,系统工作 ”,可以看出,不工作首先是电池的问题,电池不供电,其它是否可以在低温下工作也无法判断。

应该是电池内部的保护电路有问题,如果试验,可以把它去掉,看看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使用锂电池要有电池保护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推荐逐级降压的方式,最简单高效的就是买个电源模块,40转5V,这个模块内部就是一个很小的开关电源,效 ...

可以的,都是在贸泽上定的器件。

网友B:
重新插上正常说明锂电池能够耐受低温,问题出在锂电池的保护板上。建议做个低温实验,只对锂电池做即可。给锂电池接个电阻(注意功率)做负载,电流控制在实际系统的最小工作电流,连续监控低温下的电池输出电压即可最终可靠的判定问题。

网友C:
锂电池虽说在低温下工作不太好,但是在零下20一般都能工作的,我估计是电池保护电路在零下二十度的时候可能会有某些问题导致的。至于你说的逐级降压,这个功耗问题实在是不咋地,买一个模块都比你这样用好,或着就自己做一个开关电源,想咋地就咋地,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虽说在低温下工作不太好,但是在零下20一般都能工作的,我估计是电池保护电路在零下二十度的时候可能 ...

我用的逐级降压采用的BUCK电路的,这样也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插上正常说明锂电池能够耐受低温,问题出在锂电池的保护板上。建议做个低温实验,只对锂电池做即可。给 ...

好的,我测试一下。

网友:
环境温度已经达到工业级标准,建议将所用器件的资料查询一下,看看是否是工业级。
逐级降压效率低,改一下吧
此外建议放一个温感,去尝试读取单板温度。
做一个环境试验吧,对自己设备确定一下级别

网友:
还是觉得锂电池保护电路的问题
另外有个疑问,单片机3.3V,GSM模块应该4V吧,为何不用单独低电压电池组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