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运放 OPA37输出问题

楼主(2016-01-27):
运放 OPA37输出问题
请教大家个问题,
我选用
OPA37
INA105
组成仪用放大器,下面是电路图及测试数据,为什么测试与理论增益不同?而且我改变R9阻值,改变增益了,测试结果几乎不变,谢谢

网友A:
会不会输入偏置电流大,输入失调电压温漂大啊

网友B:
N1信号应该是接OPA37的+极

网友C:
N1都没有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