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8G2位编译出错!

楼主:
编译器CubeSuite+,用点灯的例程位操作P13.0=~P13.0;
编译出错。错误代码:E0520065 r_main.c(64):E0520065:Expected a ";"求助!!!

网友:
可能的情况:
1.这一句上面的代码少个分号。
2.注意分号要是英文输入下的分号。

网友:
可能的情况:
1.上面的代码少个分号。
2.注意分号要是英文输入下的分号。

网友:
应该是中文的分号 要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