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芯片,最好能告知大概型号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谁知道图片上这个是什么芯片,最好能告知一下大概的型号,谢谢

网友A:
你的原里图里边没有型号吗?

网友B:
原理图里面看不太清,,,,,方不方便说下这是什么电子产品里面的,这样的话还比较容易猜,这样信息不高,难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面看不太清,,,,,方不方便说下这是什么电子产品里面的,这样的话还比较容易猜,这样信息不高, ...

这是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当中一块板卡上的芯片,主要功能就是比较高低电平并输出.ISL55100这种芯片和它的功能比较类似,但可能比ISL55100功能更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里图里边没有型号吗?

没有,只写了SATURN,查不到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