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接收ID的问题

楼主:
(1)BOX16~31  配置为接收
(2)使用过滤器
for(i=16;i<=31;i++)
{
  Mailbox = &ECanaMboxes.MBOX0 + i;
  Mailbox->MSGID.all=0x40000000;
}
(3)接收所有的ID
for(i=16;i<=31;i++)
{
  LAM=&ECanaLAMRegs.LAM0+i;
  LAM->all=0xFFFFFFFF;
}
(4) 自发自收模式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1;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5)我用BOX1发送
ID: 0x01555555
MDH=0X12345678
MDL=0X87654321
在BOX31中可以接收到数据
BOX31.MDH=0X12345678
BOX31.MDL=0X87654321
但是 BOX31的ID是0x40000000;
是什么回事。
BOX31的ID不应该等于BOX1的ID吗?

网友:
改变BOX1发送的ID,接收到的ID是否会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看看有什么规律。没有的话。是不是没有接收到。或者没有正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