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定义问题

楼主:
如下图,请问这个LED1是在那定义的?我如果在板子上接出一个IO引脚的话也通过相同的方式定义吧

网友A:
把整个工程都导出来,在自己机器上慢慢找,会用所有感兴趣的各种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工程都导出来,在自己机器上慢慢找,会用所有感兴趣的各种定义。

哦 原来还能导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原来还能导出啊

试一下,会有很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