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E5QC和TM4C123GE6PZ差異?

楼主(2016-01-27):
LM4F232E5QC和TM4C123GE6PZ差異?
想請LM4F232E5QC和TM4C123GE6PZ這兩顆
在使用上有什麼差異嗎?LM4F232E5QC應該也可以使用tivaware來編寫程式吧?
LM4F和TM4C如果都是使用tivaware的api去編寫是否都可以直接轉移?

网友A:
Tivaware安装目录下的“/docs”的目录下,应该有相关的文档吧。你看看说明。相关的api对于这两种型号而言,有没有什么不同。可以先测试一个简单的功能,看看兼容性,再测试别的功能。没用过Tiva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