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和STM32F103之间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在写Zigbee网关通信程序,需要用到CC2530和STM32F103ZET6之间的串口通信。两者的串口配置都是一样的,CC2530之间可以进行通讯,STM32之间也可以进行通讯;STM32发CC2530收也可以正常通讯,但是CC2530发、STM32收就不能正常通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谢谢!
      我用万用表测了两者串口引脚的电平,STM32的TX端配置为推挽输出(电平为3.3V),RX端为浮空输入(电平为0.15V);CC2530串口0的两个引脚均为3.3V。 是不是电平兼容性的问题呢?若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1)STM32串口通信程序:
void uart1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USART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USART1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2)CC2530串口通信程序: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LED灯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定义LED1为P10口控制
#define LED2 P1_1    //定义LED1为P11口控制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函数
void InitLed(void);        //初始化P1口
void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void Uart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char Rxdata[50];
uchar RXTXflag = 1;
char temp;
uchar  datanumber = 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
//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03; //P10、P11定义为输出
  LED1 = 0;     //关LED1
  LED2 = 0;     //关LD2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Uart()
{
    CLKCONCMD &= ~0x40;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 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 32MHZ
    SLEEPCMD|=0x04;        //关闭不用的RC振荡器

    PERCFG = 0x00;           //使用串口1的备用位置1 P0口
    P0SEL  = 0x3c;           //P0_2,P0_3,P0_4,P0_5用作串口,第二功能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优先级

    U0CSR |= 0x80;           //UART 方式
    U0GCR |= 8;              //U0GCR与U0BAUD配合
    U0BAUD |= 59;           //波特率设为9600
    UTX0IF = 1;              //UART0 TX 中断标志初始置位1  (收发时候)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开总中断,接收中断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Uart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发送完成标志位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清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Led();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Uart();
    while(1)
    {

      if(RXTXflag == 1) //接收状态
        {
            LED1=1;    //接收状态指示
            if( temp != 0)
            {
                //'#'被定义为结束字符,最多能接收50个字符
                if((temp!='#')&&(datanumber<50))
                {
                    Rxdata[datanumber++] = temp;
                }
                else
                {
                    RXTXflag = 3; //进入发送状态
                    LED1=0;     //关指示灯
                }
                temp  = 0;
            }
        }
        if(RXTXflag == 3)     //发送状态
        {
            LED2= 1;
            U0CSR &= ~0x40;   //禁止接收
            Uart_Send_String(Rxdata,datanumber); //发送已记录的字符串。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RXTXflag = 1;     //恢复到接收状态
            datanumber = 0;    //指针归0
            LED2 = 0;         //关发送指示
        }
    }
}
/****************************************************************
串口接收一个字符: 一旦有数据从串口传至CC2530, 则进入中断,
将接收到的数据赋值给全局变量temp.
****************************************************************/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RX0IF = 0;    //清中断标志
    temp = U0DBUF;
}

网友:
stm32如果用串口发送给他,正常嘛?如果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给stm32正常的话,理论上cc2530发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现在的问题是“STM32之间也可以进行通讯;STM32发CC2530收也可以正常通讯,但是CC2530发、STM32收就不能正常通讯”
1、但是,我看楼主stm32的uart的语句中,没有出现NVIC的配置。因为我用的是f407的片子。所以我不知道F103是否也需要配置,这个需要楼主在看看相关手册了。因为我的stm32f4xx_usart.c的 How to use this driver已经明确告诉我需要配置NVIC的,所以楼主再check下呢。

2、因为我没有看到楼主在main函数中波特率的设置(我想是应该是main中给的bound具体的数值吧)。所以我觉得您应该再check下,波特率、字长、停止位这些的是否跟cc2530的一致(我没有使用过cc2530)。

3、另外,楼主可以试试stm32发送,cc2530接收,可以单独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呢。如stm32发送,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发送的内容;对于cc2530,将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的内容通过“新的”串口调试助手中的发送功能给cc2530.  这个是我的一个思路,楼主如果觉得可行,可以尝试下呢。如果觉得错误,还请指正下。

网友:
用stm32f103zet6会不会太浪费了?随便一个stm8什么的不就搞定了?

网友:
正需要学习这块的内容呢,看你们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您好,看到您之前发的这个stm32+zigbee的帖子,我现在也在做基于这俩的东西,不过小白一枚,用的芯片型号跟您的一样,所以冒昧问一下您能把您的工程文件打包发一下给我吗,我研究一下

网友:
用PC的串口助手分别连上Stm32和CC2530调试下,看看到底那边的代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