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选型的问题

楼主:
有一个额定工作电流300mA的负载,启动时的瞬间电流能达到1.3A,选择额定输出为1A的开关电源可以吗?

网友:
主要看开关电源的功率多大,特别最大峰值功率
正常工作肯定可以,主要看瞬间启动是否过流。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给的过流保护都会比正常工作的电流大0.5A,但并不能保证一定是这样的,就按你说的只有瞬间超过0.3A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选的电源比较小或没有冲击电流的之类的,是不行的,电源会保护起来,就会导致一直启动保护启动的过程。所以你还是选2A相对比较好。另外你这个是电流要求,还要看电压的,最终是体现在功率上,不然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