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打开lay6文件吗

楼主:
请教论坛的各位lay6用AD可以打开吗,我实在不想又装个画板子的软件,而且还不一定会用,也不知道这个软件有多大

网友A:
主要看lay6的什么软件生成的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lay6的什么软件生成的格式

以lay6为后缀的文件,估计只有layout软件才能打开了

网友B:
要用Sprint-Layout6.0打开。Altium Designer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得看有没有这个的插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Sprint-Layout6.0打开。Altium Designer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得看有没有这个的插件了。

目前,好像么有这样的插件,不知道ad16有吗,这个就不清楚了。@koenlee93

网友:
AD16打不开这种文件,这种文件,类似使用CAD画出的电路图(注:CAD照样可以画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