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助,PWM波形问题

楼主:
大家好,紧急求助,我想利用STM1和STM3两个定时器的PWM输出,产生下图所示的一个波形

想法是,让两个定时器产生同样的两个PWM输出,但是两个错时输出,一开一关,程序是这样的:
void Init_TIM1(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0,TIM1_COUNTERMODE_UP,TIM1ARRValue,0);//  10KHz  12MHz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1CompareValue,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Init_TIM3(void)
{
        TIM3_DeInit();
        TIM3_TimeBaseInit(TIM3_PRESCALER_1,TIM1ARRValue);//  10KHz  20MHz
        TIM3_OC1Init(TIM3_OCMODE_PWM1, TIM3_OUTPUTSTATE_ENABLE, TIM3CompareValue, TIM3_OCPOLARITY_HIGH);
        TIM3_OC1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ITConfig(TIM3_IT_UPDATE, ENABLE);
        TIM3_Cmd(DISABLE);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TIM1_Cmd(DISABLE);
        TIM3_SetCompare1(TIM3CompareValue);
        TIM3_Cmd(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

@far @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TIM1_SetCompare2(TIM1CompareValue);
        TIM1_Cmd(ENABLE);
        TIM3_Cmd(DISABLE);
        TIM3_ClearFlag(TIM3_FLAG_UPDATE);
}

可是用示波器看最终出来的波形,两个输出的波形一模一样,请大侠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指点下怎样能得到这种波形,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在线等,补充一下,现在出来的波形貌似已经实现了一开一关(因为占空比和频率都变为原来的一半),但是两个输出没有错时,两个波形是同是为高或低的

网友:
这是示波器显示的波形

网友A:
两个定时器的话要同步才有可能,另外定时器不要总是起停,起停多了就不准确了.
你这个很简单,没必要用两个定时器,如果用tim1的话你看看互补功能,一个通道加互补通道就能实现.如果tim3用两个通道轮换输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定时器的话要同步才有可能,另外定时器不要总是起停,起停多了就不准确了.
你这个很简单,没必要用两个定 ...

怎么样用tim1的互补实现,或tim3的两个通道实现,麻烦您能说得更清楚一点么?小妹实在有点菜。谢谢啦

网友:
用一个定时器设定两个标志位,一个标志位到了另一个就取反,这样送pwm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uint32 cnt=0;
tim3溢出中断 {
cnt++;
if (cnt&1) {
ch1=占空比;ch2=无效值;}
else {
ch1=无效值;ch2=占空比;}
}

tim1的话得对下手册,记不清是哪个了,大概思路也是一个周期ch1输出,一个周期ch1n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