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 ADC触发中断问题

楼主:
在Lab5b的基础上更改了部分代码,期望实现双路驱动。用的是28069Launchpad+2 * 8301 RevB。

现在发现更改设置ADC中断后,就完全无法触发中断了。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void HAL_setupAdcs(HAL_Handle handle){
....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 sources
  ADC_disableInt(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
  ADC_setIntMode(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ADC_IntMode_ClearFlag);
  ADC_setIntSrc(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ADC_IntSrc_EOC7);

这里将 EOC7改为 E0C14,因为实际上是希望两路同时在跑。所以就把触发放到第二路最后一个SOC14完成。

结果在就无法触发中断了,因为观测变量可以看到,Ctrl State卡在 Offline,那个计数counter一直停留在0. 其余代码不变,改回7就可以正常驱动J1那一路。

整体代码更改了很多,但是基本上就是把原版区分J1 J5的地方,重新更改为两部分都DEFINE,ADC的setting里面,J5的SOC为7~14。总感觉是漏过了某处的设置导致的。

网友:
附上我的SetupADC的Function,基本上没有做太多更改,主要是现在把J1 J5用到的A
void HAL_setupAdcs(HAL_Handle handle)
{
  HAL_Obj *obj = (HAL_Obj *)handle;

  // disable the ADCs
  ADC_disable(obj->adcHandle);

  // power up the bandgap circuit
  ADC_enableBandGap(obj->adcHandle);

  // set the ADC voltage reference source to internal
  ADC_setVoltRefSrc(obj->adcHandle,ADC_VoltageRefSrc_Int);

  // enable the ADC reference buffers
  ADC_enableRefBuffers(obj->adcHandle);

  // Set main clock scaling factor (max45MHz clock for the ADC module)
  ADC_setDivideSelect(obj->adcHandle,ADC_DivideSelect_ClkIn_by_2);

  // power up the ADCs
  ADC_powerUp(obj->adcHandle);

  // enable the ADCs
  ADC_enable(obj->adcHandle);

  // set the ADC interrupt pulse generation to prior
  ADC_setIntPulseGenMode(obj->adcHandle,ADC_IntPulseGenMode_Prior);

  // set the temperature sensor source to external
  ADC_setTempSensorSrc(obj->adcHandle,ADC_TempSensorSrc_Ext);

  // configure the interrupt sources
  ADC_disableInt(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
  ADC_disableInt(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2);
  ADC_setIntMode(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ADC_IntMode_ClearFlag);
#ifdef DUO
  ADC_setIntSrc(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ADC_IntSrc_EOC14);

#else
  ADC_setIntSrc(obj->adcHandle,ADC_IntNumber_1,ADC_IntSrc_EOC7);
#endif
#ifdef J5
  //configure the SOCs for boostxldrv8301_revB on J5 Connection
  // EXT IA-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ChanNumber_A3);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A-FB
  // Duplicate conversion due to ADC Initial Conversion bug (SPRZ34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ChanNumber_A3);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B-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ChanNumber_B3);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C-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ChanNumber_A4);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1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ChanNumber_B4);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ChanNumber_A5);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3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ChanNumber_B5);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VDCBUS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ChanNumber_B7);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endif

#ifdef J1
  //configure the SOCs for boostxldrv8301_revB on J1 Connection
  // EXT IA-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ChanNumber_A0);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A-FB
  // Duplicate conversion due to ADC Initial Conversion bug (SPRZ34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ChanNumber_A0);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B-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ChanNumber_B0);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C-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ChanNumber_A1);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1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ChanNumber_B1);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ChanNumber_A2);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3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ChanNumber_B2);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VDCBUS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ChanNumber_A7);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endif

#ifdef DUO
  //configure the SOCs for boostxldrv8301_revB on J1 Connection
    // EXT IA-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ChanNumber_A0);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0,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A-FB
    // Duplicate conversion due to ADC Initial Conversion bug (SPRZ34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ChanNumber_A0);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B-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ChanNumber_B0);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2,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C-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ChanNumber_A1);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3,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1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ChanNumber_B1);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4,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ChanNumber_A2);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5,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3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ChanNumber_B2);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6,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VDCBUS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ChanNumber_A7);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TrigSrc_EPWM1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7,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J5
    // EXT IA-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8,ADC_SocChanNumber_A3);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8,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8,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B-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9,ADC_SocChanNumber_B3);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9,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9,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EXT IC-FB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0,ADC_SocChanNumber_A4);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0,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0,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1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1,ADC_SocChanNumber_B4);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1,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1,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2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2,ADC_SocChanNumber_A5);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2,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2,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ADC-Vhb3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3,ADC_SocChanNumber_B5);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3,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3,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 VDCBUS
     ADC_setSocChanNumber(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4,ADC_SocChanNumber_B7);
     ADC_setSocTrigSrc(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4,ADC_SocTrigSrc_EPWM4_ADCSOCA);
     ADC_setSocSampleDelay(obj->adcHandle,ADC_SocNumber_14,ADC_SocSampleDelay_9_cycles);

#endif
  return;
} // end of HAL_setupAdcs() function

DC channel都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