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从LPM4模式退出后,如何重新开启外部低频晶振 TX1,谢谢。

楼主:
新手求教,请问从LPM4模式退出后,如何重新开启外部低频晶振 TX1,使用的是MSP430F149,谢谢。
现象:上电后,串口使用 ACLK 作为时钟,通讯正常,进入 LPM4 后,通过按键唤醒,串口就再也无法通讯了(等很长时间,依旧无法通讯),估计是 LPM4 模式关闭了外部晶振TX1,退出 LPM4 后,并没有自动开启 TX1 ,特此请教如何开启 TX1,谢谢。

网友:
你的时钟是怎么初始化的,然后再初始化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自行解决了,写出解决方法,以帮助像我一样的菜鸟:
将下面语句加在要使用 ACLK 语句的前面即可。
_BIS_SR(~OSC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