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塑料外壳采购过吗?

楼主:
看到北京和上海几家都是使用这样的塑料外壳,挺不错的
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开模的还是那里采购的

网友:
有的是有公模的,没有就需要自己开模了

网友:
看你的量是多少 量大 开模当然最合适  这个模具开模相对简单的多(比我3D打印机的结构件。。)

如果不能直接询问到此模具的生产厂家  可以通过模具上的编号进行引索  每个有资质的厂家几乎都会在模具里添加编号的  当然 编号不一定能体现全信息 可能只是部分信息 甚至无编号 这样的话 就直接批量搜索给电子器件做模具的厂家 然后进行咨询是否有相对应的模具甚至是存货  当然 如果你能找到相应产品内部的人员(如采购部) 让他们给一个联系厂家的电话 一切都解决了

这是以前在商界做媒体的一点点经验  看看对你有什么启发吧  毕竟离开营销类产业太久了。。。

网友:
这个液晶是标准的还是开模的,有人知道taobao有卖的吗?

网友:
                                                                  看下宁波三和有没有?

网友:
这种不一定有工模,又不是大众量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