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 SCI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
使用TI的SCI下载工具,在Clear过程中,出现wrong ACK问题。

PS1: 每批板子中,大多数是能够正常编程的,通常会有几块板出现编程失败问题。

PS2: 出了问题的板子,换了DSP芯片,多能正常编程。

网友:
下载程序用的什么接口,检查一下,下载有问题的板子,接口电平信号是否正常。能否捕捉下载不正常时,dsp的信号。看看有什么差别。不正常的地方,是否和周围电路有关,还是只和dsp有关。
确保焊接正常。dsp的外围设计是正确的。 换了dsp后,正常后,还会再出现不正常吗。看看,是不是只换dsp就能保证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