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Jlink到底该怎么刷固件呢?

楼主:
求助论坛里的大神们啊,我们这边Jlink坏了一堆,感觉基本上都是固件掉了,自己试了很多次网上说的方法去刷固件,就是短接EASER,后又短接TST然后用SAM-PROG v2.4 或sam-ba v2.9那种方法,但是我短接完了之后设备管理器并没有显示该有的Jlink,看到网上说可以用WIN7的系统看到,但是还是显示不出来,用那两个软件也不能连接,到底该怎么办呢     求大神们解救啊

网友:
1、参考附件,使用SAM-BA更新jlink固件
2、完成后打开jLink command软件
    在命令行下输入:Exec SetSN=XXXXXXXX  回车. 注:XXXXXXXX为你自己想要的SN,SN必须是8个数字. 然后关闭jLink command软件再从新打开.即可生效.
    注意:只能设置一次SN,设置前请想好你的SN.
3、把一下两个文件替换掉MDK5中D:\Keil_v5\ARM\Segger下的两个dll文件;OK,一定是2个,非常重要。建议替换前先备份,以防可能出错。

网友:
这个版本绝对可以,我试过了!
Jlink-v8固件烧写AT91-ISP v1.13 &

网友:
这个可以在keil5下使用,屡试不爽
你可以直接烧写压缩包中的bin文件试试

修复J-link V8.rar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你是不是用win7系统刷的固件,怎么刷的,我这边要用xp系统才能识别,可是我想知道win7怎么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最后还是找了个XP系统才弄好,WIN7的话据说要32位的部分电脑才可以,总之谢谢各位啦~

网友:
好东西,搜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