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6是否可以使用printf作为调试手段

楼主:
我尝试希望使用
#if DEBUG

printf(...........);

#endif

这样的方法,输出某些变量的值,使用的调试器是XDS100V2.我不确定是否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调试(编译没有出错),如果支持,那么,在哪个窗口中可以查看输出信息。

网友:
使用这种方法调试,不是编译的事,是你单片机编程的事,是在编程时插入向外输出的信息。

XDS100V2既可以调试,又有一个USB转的串口,看看XDS100V2的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printf,这种函数应该都是现成的功能吧。在主程序中,调用一下,随便输出点信息,看看单片机串口是否会打印信息。通过串口助手看看。printf函数正常了。就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