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的USCI B0 实现IIC 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G2553  的USCI B0  其IIC 与另一个芯片通信。向其发送数据 ,再把它读出来。

发送代码如下:我没想用中断,请看看有什么问题。

另外用的P1.6 ,P1.7 在初始化代码里设置为

P1SEL |= BIT6 + BIT7; //p1.6->scl,p1.7->sda
P1SEL2 |= BIT6 +BIT7;

网友:
执行程序的现象是什么啊。发送i2c是否正常,能不能读到来自芯片的数据。先查发送。看看能不能出波形。有波形了。再看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