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怎么画出外形不规则的电路板边框?例如小四轴

楼主:
如题,用AD怎么画出外形不规则的电路板边框?例如下面的小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里面具体怎么画呀?我不知道是用AD里什么工具画的?

AD软件直接在禁止布线层画

AD软件包括 Protel,OrCAD画一些长方形,圆形的,板子外观不很复杂的是完全用AD软件的。
电路设计软件的画线工具不全,但也能画出,相比较来说外形复杂的麻烦。
电路板的板型一般和外壳紧密相连,如果和外壳配合密切的板子,尺寸和精度,包括螺钉孔距离大小都是结构人员专用软件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较准确的方法,用AUTO或者SolidWorks,proe画,然后保存 DWG 或者 DXF格式,导入到altium
因为用这些机 ...

其实这个板框,更快捷的办法是CAD,因为cad操作起来相对简单,而且,只要标注ok尺寸就好。用cad画好后,存为低版本的cad格式的文件(ad15之前是dxf,ad15之后好像dwg也可以了)。至于怎么导入,楼主@hlwhlw 可自行百度教程。(记得您导入一定要在keepout层哦)

网友C:
比较准确的方法,用AUTO或者SolidWorks,proe画,然后保存 DWG 或者 DXF格式,导入到altium
因为用这些机械设计画的图精度能保证,也容易画。

网友:
恩  是四轴飞行仪

网友D:
二楼说的没错。这样能保证尺寸非常精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AD里面画的,画好以后转成板子外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比较准确的方法,用AUTO或者SolidWorks,proe画,然后保存 DWG 或者 DXF格式,导入到altium
因为用这些机 ...

赞同qwqwqw2088的说法~AD画外框不太好用,建议楼主还是用其他软件画下外框导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准确的方法,用AUTO或者SolidWorks,proe画,然后保存 DWG 或者 DXF格式,导入到altium
因为用这些机 ...

嗯,多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的没错。这样能保证尺寸非常精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AD里面画的,画好以后转成板子外框,

AD里面具体怎么画呀?我不知道是用AD里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同qwqwqw2088的说法~AD画外框不太好用,建议楼主还是用其他软件画下外框导过来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板框,更快捷的办法是CAD,因为cad操作起来相对简单,而且,只要标注ok尺寸就好。用cad画好后, ...

嗯,谢谢指导

网友C:
类似楼主的四轴飞行器,或者多轴,PCB板子对称性要求高,建议用CAD软件画然后导入。

网友F:
可以用CAD出一个结构要素图,然后倒入到AD进行编辑,如果涉及到对外接口,可以用proE画出3D模型,然后倒出结构要素图,这样对于连接器定位啥的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楼主的四轴飞行器,或者多轴,PCB板子对称性要求高,建议用CAD软件画然后导入。

嗯嗯,多谢版主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CAD出一个结构要素图,然后倒入到AD进行编辑,如果涉及到对外接口,可以用proE画出3D模型,然后倒出 ...

哦哦,谢谢~~~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G:
原来用CAD画的,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来用CAD画的,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比如,四轴飞行器的那种PCB,形状要和外壳配合,因为上天的东西都是越小越好,重量轻。用AD这种画电路图的软件确实画不好,即不精确,做出了后配合会出现很多问题。

用AUTO CAD 和SolidWorks,proe画,然后保存 DWG 或者 DXF格式然后导入

具体操作:1.要测绘好外壳能允许的尺寸,包括精度,要把草图画出来,2.要考虑关键部位的尺寸,比如拐角,圆弧角,倒角角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比如,四轴飞行器的那种PCB,形状要和外壳配合,因为上天的东西都是越小越好,重量轻。用AD这种画电路图 ...

我导入DXF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呢,我用的是CAD2010

AD16导入DXF出错

AD16导入DXF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导入DXF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呢,我用的是CAD2010

插件没有安装?

网友:
是的,我没这个插件,请问版主怎么更新这个插件呢

网友:
这应该是我的插件

我的插件应该是这些

我的插件应该是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我的插件

在了
截图示意一下,AD16版本也应该有此插件

网友:
插件装不了,我正在下载2014版的试试,之前10版没弄好,插件不知道怎么搞的装不进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了
截图示意一下,AD16版本也应该有此插件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201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2016吗?

AD的那个版本都是可以的
2015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2016吗?

10之后的版本都需要如前面所言的方法添加插件

网友:
顺便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之后的版本都需要如前面所言的方法添加插件

刚把10版的卸载了,装了一个13版的就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