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嵌入式Linux选哪块开发板好

楼主:
最近想学习嵌入式Linux,想买块单片机先熟悉嵌入式Linux的使用。不知道选哪块板子比较好?
我百度了一下, 说TQ2440和mini2440的比较多。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怎么看

网友A:
都淘汰了,可就还能入门熟悉熟悉。
建议直接上Cortex-A的!三星的210或者335x的

网友:
发展这么多年了了TQ和mini也没啥区别,资料都很多

网友:
可以先用虚拟的模拟平台试试,可以模拟好多板子。参考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2785-1-1.html

网友:
如果刚刚入门,建议用JZ2440,韦东山的东西,真的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淘汰了,可就还能入门熟悉熟悉。
建议直接上Cortex-A的!三星的210或者335x的

嗯,网上也有很多人说arm9的已经淘汰了,但是我原来用过的最复杂的是cortex-M4的,我怕直接上cortex-A会有问题,而且相比之下,cortex-A的资料也要少一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网上也有很多人说arm9的已经淘汰了,但是我原来用过的最复杂的是cortex-M4的,我怕直接上cortex-A会 ...

M系列水平高的还能一个人搞搞!
A系列就别想了,给自己选一个方向,
是想做底层、驱动、还是应用。
针对性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M系列水平高的还能一个人搞搞!
A系列就别想了,给自己选一个方向,
是想做底层、驱动、还是应用。
针 ...

我现在只是入门,所以想对整体都粗略了解一下。然后再选一个方向,深入的去搞。

网友C:
我也在学,有时间,我们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学,有时间,我们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4412的板子资料多,适合学习

网友:
我买了超便宜的 EasyARM-i.MX280A,刚买,不知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