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开关电源诗歌

楼主:
今天在网上无意发现几个牛人写的关于开关电源技术的诗歌,挺有意思,转载过来献给大家。诗歌内容在技术角度来讲是否正确未经考证,请不要太较真权当娱乐!just for fun!!

反激电源篇
确定D来反射压
纹波先定电流感
AP选择细计划
匝数确定和绕法
初级电流细绘画
线器额定全靠它
滤波电容纹波系
气隙长度算到底
缓冲回路RCD
检测电阻小case
反馈补偿要切记
器件最后要统计
各个参数细对比
线路布局莫大意
反复核算来几次
确保计算无问题
反激原来就如此

网友:
EMI之变压器篇
初级绕组放里面
初级起点从漏极
VC 绕组初次间
屏蔽也放初次间
屏蔽接地或 VD

网友:
开关电源PCB布局安规篇
开关电源安规中一些条例要牢记
初次距离要保持
最低不小6mm
开槽也需4.5
保脚之间3mm
火零地要保持
最小不小3.5
高压电容脚之间
保持距离要牢记
铜箔之间0.5
焊点之间1mm
孔边之间1mm
铜点之间0.8
铜边之间0.3
布线角度45
平行布线要均匀

网友A:
很赞,如果能把每一句“诗”展开讲解,就是一篇宏伟大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赞,如果能把每一句“诗”展开讲解,就是一篇宏伟大作了

嘿嘿~~这些就靠广大的坛友们啦~~要不你先来讲讲~

网友:
要是能解释一番,我想就牛气多了,楼主是否有这个意愿呢,我很期待啊

网友:
真有才,还挺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