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Sensored中的RMP3CNTL

楼主:
      本人新手,现在在看TIC2000 Sample Code, 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下大家。
      第一个就是在BLDC Sensored项目中会注册MainISR到PieVectTable.TINT0。我看了下手册,PIE是MCU中的类似于中断扩展器的一个模块,一个PIE里面由若干个中断组,那么这个INT0我认为应该指的就是第一中断组,但是一个终端组里面同时是好几个中断源共享,那么这里的MainISR到底指的是哪个中断源的处理函数。
      第二个就是BLDC Sensored是一个渐进式式的工程,通过BUILDLEVEL宏来做功能区分。在具体看每一步的区别时,第一个出现的宏就是RC3_MACRO(v)。这个宏是对算法库中的RMP3CNTL进行配置。进一步查资料说明RMP3CNTL是控制斜坡下降的一个宏。这个斜坡下降会对电机速度控制的PID曲线有影响,可我不明白这个影响指的是什么?类似于这样的电机控制原理性的介绍有没有什么易于上手的资料或者书籍推荐一下的。毕竟算法库里面概念性的知识太多了,每碰到一个都来百度来论坛问效率实在太低了。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中断向量是一样的,但不同中断的中断标志位是不同的。就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之前的理解有误曲,没有好好去看PIE的用法和它的结构体定义。至于第二个问题,等年后板子到手多做做实验,看看波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