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距离太近时无法通信是为什么原因?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我们现在要在多个设备中用CC1101进行设备间的通信,但是当距离很近时(10CM左右)就会通信不了,远一点就可以正常通信,我们现在采用的是315MHz的频率进行相互间的通信的。请问这是会么原因呢?有没啥办法解决呀?这是否是这个芯片的原因,如果是的话还有其它芯片可以替换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A:
在输入部分加反向并联的高频二极管试试

网友:
信号阻塞,可以考虑检测RSSI信号来适当调整发送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部分加反向并联的高频二极管试试

谢谢大师,请问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怎么个加法呢?您说的输入是指天线还是哪里?

网友A:
远了可以通讯,近了不能通讯,说明信号过强了,使输入放大级阻塞, -------------  只是怀疑。

将输入点与地并联二极管,并两个方向相反的。可以将输入信号限制在二极管势垒电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了可以通讯,近了不能通讯,说明信号过强了,使输入放大级阻塞, -------------  只是怀疑。

将输入点 ...

问题应该是信号阻塞造成的。再请教一下:您说的是在天线输入端加二极管吗?

网友A:
很不好意思,这个芯片的LNA和PA是在一块引出,没办法加二极管限幅。

楼主看看可调整的,象Rbias等关系到解调I、Q信号的,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好意思,这个芯片的LNA和PA是在一块引出,没办法加二极管限幅。

楼主看看可调整的,象Rbias等关系到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好意思,这个芯片的LNA和PA是在一块引出,没办法加二极管限幅。

楼主看看可调整的,象Rbias等关系到 ...

我看了一些资料,初步判断原因为:CC1101在交互通信距离很短时(1m以内),sender发射功率很大,15 dBm以上,receive接收处于饱和状态,造成接收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些资料,初步判断原因为:CC1101在交互通信距离很短时(1m以内),sender发射功率很大,15 dBm以上 ...

嗯,距离近了反而无法通讯,一般是这个原因。

你仔细看一下手册,看看TI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弱信号就饱和。当输入信号达到-15DBM时CC1101就饱和了,你的系统不管加不加PA,当两个CC1101靠近后,到会造成收不到信号的现象。对于CC系列的RF IC,并不是信号越强就越容易收到信号哦 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信号就饱和。当输入信号达到-15DBM时CC1101就饱和了,你的系统不管加不加PA,当两个CC1101靠近后,到会造 ...

明白了,谢谢!